[PSOC™] 【英飞凌PSOC 4000T DIY】水位检测仪

楼主(2025-04-20):
【前言】
【英飞凌PSOC 4000T DIY】开发套件带了一个水位检测传感器,以及一个水杯,可谓考虑十分周全。同时也给了一个水位检测的示例,我这一篇将在他的示例基础之上,结合OLED显示屏,分享水位检测,并在OLED屏上显示数字标尺,以及图形化的柱状图。
【工程创建】
1、打开ModeusToobox,新建一个示例工程:

选择水平检测:

2、由于我需要使用OLED做为master,所以删除main.c中的I2C初始化以及中断等函数。
3、复制示例工程中的I2CMaster.c/h以及oled驱动库到工程中:

4、打开Device Configurator工具,配置I2C参数如下:

保存后,便可以使用I2CMaster与oled通信了。
5、编写画住状图的函数,传入地始坐标,宽度以及高度,颜色参数(传入0为清除框,1为画图)
//画一个柱状图块图
void drawBar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width, uint8_t height, uint8_t color)
{
    uint8_t i,j;
    for (i = 0; i < width; i++)
    {
        for (j = 0; j < height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OLED_Set_Pixel(x + i, y + j, color);
        }
    }

}

6、编写画水位图,传一个水位数(0-120),由于我们的最大像数为64,因此要进行高度换算,最后函数如下:

//绘制水位图,传入参数为水位值,单位为cm,最大值为120,最小值为0  OLED的分辨率为128*64 画在右侧点32个像素点 高度为64个像素点
void drawWaterLevel(uint8_t waterLevel)
{
    //计算高度
    uint8_t height = waterLevel * 64 / 120;
    //绘制柱状图
    drawBar(96, 0, 24, 64, 0);
    drawBar(96, 64 - height, 24, height, 1);
    OLED_Display();
}
7、在main.c中引入oled驱动库。
8、在main.c中获取到的水位数为:level_wo_FR。因此把这个水位数进行OLED打印,并传入水柱函数中,实现显示: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    uint32_t level_w_FR, level_wo_FR;

        /* Scan the normal Liquid Level Widget */
            Cy_CapSense_ScanWidget(CY_CAPSENSE_LIQUIDLEVEL0_WDGT_ID, &cy_capsense_context);
        /* Wait until the scan is finished */
        while(Cy_CapSense_IsBusy(&cy_capsense_context)) {}

        /* Scan the Foam Rejection Widget */
        Cy_CapSense_ScanWidget(CY_CAPSENSE_LIQUIDLEVEL0_FR_WDGT_ID, &cy_capsense_context);
        /* Wait until the scan is finished */
        while(Cy_CapSense_IsBusy(&cy_capsense_context)) {}

        /* Process all th widgets */
        Cy_CapSense_ProcessAllWidgets(&cy_capsense_context);

        /* store the liquid level before and after foam rejection */
        level_wo_FR = CY_CAPSENSE_LIQUIDLEVEL0_PTRPOSITION_VALUE->x;
        level_w_FR = CY_CAPSENSE_LIQUIDLEVEL0_FR_PTRPOSITION_VALUE->x;
        GUI_ShowString(10, 16, "Level:", 16, 1);
        GUI_ShowNum(64, 16, level_wo_FR, 3, 16, 1);
        drawWaterLevel((uint8_t)level_wo_FR);

        /* keep the compiler happy */
        (void)level_wo_FR;
        (void)level_w_FR;

    }
【实验效果】
下载程序后,使用套件中的水位传感器,将他帖到套件中的杯子中,并插入开发中:

在杯中倒入适量的水,在OLED屏上就可以看到水位数了:

摆动水杯,水位线可以跟随变化。
【实验视频如下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