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S与CANopen伺服电机运动控制架构

楼主(2025-04-20):
使用ROS(Robot Operating System)作为软件平台,结合CANopen协议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实现X、Y轴平面运动控制的系统架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关键部分:

1. 系统整体架构

系统架构分为 硬件层通信层控制层应用层,具体分层如下:
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 应用层            |  <-- ROS节点(路径规划、用户接口等)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 控制层            |  <-- ROS控制器(运动插补、伺服控制逻辑)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通信协议层         |  <-- CANopen协议栈(主站)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硬件接口层         |  <-- CAN总线硬件(USB-CAN适配器/嵌入式CAN控制器)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 执行器层          |  <-- 伺服电机(带CANopen接口的驱动器)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楼主:
2. 硬件组成

  1. 伺服电机与驱动器
    • 两台支持CANopen协议的伺服电机(如Beckhoff、Elmo、Kollmorgen等品牌)。
    • 驱动器需支持 CiA 402 协议(标准伺服驱动协议),配置为 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插补模式
    • 每个驱动器需分配唯一的 CANopen节点ID(如X轴电机ID=1,Y轴电机ID=2)。
  2. CAN总线硬件
    • CAN接口卡(如Peak PCAN-USB、Kvaser、或嵌入式设备的CAN控制器)。
    • CAN总线需配置终端电阻(120Ω),确保信号完整性。
  3. 上位机
    • 运行ROS的计算机(如Ubuntu + ROS Noetic/Melodic)。

楼主:
3. 软件架构

3.1 ROS软件栈

  • ROS Master: 协调节点通信。
  • 关键ROS包
    • socketcan_interfaceros_canopen: 提供CAN总线驱动和CANopen协议栈支持。
    • canopen_motor_node: 封装CANopen驱动器的ROS接口。
    • moveit自定义路径规划节点: 生成X-Y平面运动轨迹。
    • ros_control: 可选,用于硬件抽象和控制器管理。

3.2 CANopen协议栈

  • CANopen主站(通过ROS节点实现):
    • 管理CANopen网络(NMT状态机)。
    • 配置从站(SDO协议)和同步机制(SYNC对象)。
    • 处理过程数据对象(PDO)的实时通信。

楼主:
4. 关键功能模块

4.1 CANopen配置

  1. EDS文件
    • 为每个伺服驱动器加载对应的EDS(Electronic Data Sheet)文件,定义对象字典(Object Dictionary)参数。
    • 配置操作模式(6060h: 位置模式=1,速度模式=3,循环同步位置模式=8)。
  2. PDO映射
    • 配置接收PDO(RPDO)和发送PDO(TPDO),例如:
      • RPDO1: 目标位置(607Ah)或目标速度(60FFh)。
      • TPDO1: 实际位置(6064h)、实际速度(606Ch)、状态字(6041h)。
  3. 同步机制
    • 使用SYNC对象(周期由主站发送)触发驱动器同步执行指令。

4.2 ROS节点设计

  1. CAN总线驱动节点

    • 使用 socketcan_bridgecanopen_chain_node 驱动CAN硬件,将原始CAN帧转换为ROS消息。
  2. CANopen主站节点

    • 初始化CANopen网络,发送NMT命令启动从站。
    • 通过SDO配置驱动器参数(如模式、PDO映射)。
    • 发布/订阅PDO数据到ROS话题(如 /canopen_motor/x_axis/state)。
  3. 运动控制节点

    • 输入:目标路径(如 /path 话题或Action消息)。

    • 输出:插补后的X/Y轴目标位置/速度,通过服务或话题发送到驱动器。

    • 实现逻辑:

      # 伪代码示例
      def trajectory_callback(msg):
          for point in msg.points:
              x_target = point.x
              y_target = point.y
              # 插补计算(如线性插补)
              publish_to_canopen(x_target, y_target)
  4. 监控与诊断节点

    • 订阅驱动器状态(如错误代码、实际位置)。
    • 实现紧急停止(发送NMT急停命令)。

楼主:
5. 通信流程示例

  1. 初始化阶段
    • CANopen主站发送NMT命令进入“预操作”状态。
    • 通过SDO配置驱动器参数(PDO映射、操作模式)。
    • 发送NMT命令启动驱动器。
  2. 实时控制阶段
    • 主站周期发送SYNC信号。
    • 运动控制节点发布目标位置到RPDO。
    • 驱动器通过TPDO返回实际位置和状态。

楼主:
6. 关键代码实现

Launch文件示例

<launch>
  <!-- CAN接口驱动 -->
  <node name="socketcan_bridge" pkg="socketcan_bridge" type="socketcan_bridge_node">
    <param name="can_device" value="can0" />
  </node>

  <!-- CANopen主站 -->
  <node name="canopen_master" pkg="canopen_chain_node" type="canopen_chain_node">
    <rosparam command="load" file="$(find your_pkg)/config/canopen_params.yaml" />
  </node>

  <!-- 运动控制节点 -->
  <node name="motion_controller" pkg="your_pkg" type="motion_controller.py" />
</launch>

配置文件 (canopen_params.yaml)

bus:
  device: can0
  loopback: false
  reset_errors: true

nodes:
  - id: 1
    name: x_axis
    eds_pkg: your_pkg
    eds_file: config/x_axis.eds
  - id: 2
    name: y_axis
    eds_pkg: your_pkg
    eds_file: config/y_axis.eds

楼主:
7. 调试与测试

  • CAN总线监控: 使用 candump can0wireshark 查看原始CAN帧。
  • ROS工具:
    • rostopic echo /canopen_motor/x_axis/state 查看电机状态。
    • rqt_plot 可视化位置跟踪。
  • 紧急处理: 配置硬件急停信号或ROS服务触发驱动器快速停机。

楼主:
8. 扩展与优化

  • 实时性优化: 使用Xenomai或PREEMPT_RT内核提升实时性。
  • 多轴同步: 使用CANopen的同步PDO(SPDO)或时间戳机制。
  • 安全功能: 配置驱动器安全对象(如STO, Safe Torque Off)。

楼主:
通过以上架构,可实现基于ROS和CANopen的高精度多轴运动控制,适用于机器人、CNC机床等场景。

网友A:
这个架构很清晰,应用层和控制层的分离使得系统扩展性更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