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时钟源切换失败,程序卡死在初始化阶段

楼主(2025-04-20):
尝试从内部RC切换到外部晶振时失败,怀疑时钟配置寄存器设置问题,但反复检查代码无果。

网友A(2025-07-10):
请把代码贴出来

网友B:
确实,时钟配置错误是导致程序卡死的一个常见原因。建议检查一下晶振的连接是否牢固,以及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时钟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