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GPIO输入电平不稳定,上拉/下拉电阻配置无效

楼主(2025-04-20):
按键检测引脚电平波动大,即使配置内部上拉仍无法稳定读取信号,是否与PCB走线干扰有关?

网友A(2025-07-14):
检测按键,引脚是作为高阻态输入的。芯片内部是不会影响引脚电平的。
可以用示波器注意下按键波形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

网友:
外加个10K电阻试试,软件抗干扰是必须的

网友B:
可能走线过长或靠近干扰源。

网友C:
远离高频干扰源,必要时增加地线隔离。

网友D:
内部上拉电阻不足?

网友E:
缩短GPIO走线长度,优先采用就近布局原则。

网友D:
单点接地或地线断裂会导致信号回流不畅,形成地环路干扰。

网友D:
未做阻抗匹配?

网友F:
片引脚漏电或静电击穿可能导致输入电平异常。

网友G:
换芯片或引脚测试,排除硬件损坏可能。

网友G:
示波器观察GPIO引脚的实际电平波形看是否存在高频噪声或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