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PWM输出异常,占空比与实际设定值不符

楼主(2025-04-20):
使用新塘单片机输出PWM波时,占空比偶尔跳变,分频系数和重载值已确认正确,是否需要检查定时器同步配置?

网友A(2025-07-14):
从帖子里没有办法获得更详细的配置信息。
请联系官方支持   来电021-62365999-转技术支持

网友B:
寄存器配置错误吧。。

网友C:
长距离走线或地线环路可能引入噪声,导致占空比波动。

网友D:
调整中断优先级,或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禁用其他中断。

网友E:
若PWM驱动电机、LED等负载,大电容可能导致输出波形畸变。

网友F:
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PWM模式。

网友G:
检查PWM时钟分频系数是否与系统时钟匹配。

网友H:
检查系统时钟源是否稳定,或是否存在时钟分频错误。

网友I:
可能是硬件连接与干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