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DC采样值跳变严重,参考电压干扰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5-04-21):
ADC采样外部传感器时噪声大,已尝试软件滤波但效果不佳,是否因参考电压引脚未加电容导致?

网友A(2025-07-14):
先确定干扰是来自信号还是参考电压。然后硬件加滤波试试

网友B:
用低噪声稳压器与独立电源轨。

网友C:
可以用中值滤波。消除脉冲干扰。

网友B:
上电后执行ADC自校准。

网友D:
在VREF引脚附近添加RC滤波电路,降低高频噪声。

网友E:
对连续N次采样值取平均,滑动平均滤波。

网友F:
延长ADC采样时间。

网友G:
如果采样对象变化较快就用103电容,如果不快,用104电容。降低干扰影响。

网友H(2025-09-14):
解决 ADC 采样值跳变及参考电压干扰的方法:1. 参考电压端并电容(10μF 电解 + 0.1μF 陶瓷)滤高频噪声;2. 独立 LDO 为参考电压供电,与数字电路隔离;3. 布线时参考地与功率地分开,单点连接;4. 增加 ADC 输入滤波电路(RC 低通);5. 软件多次采样取平均值,降低波动影响。

网友I:
解决 ADC 采样值跳变和参考电压干扰:1. 参考电压端加 RC 滤波(10μF 电容 + 10Ω 电阻);2. 布线远离高频信号线,加粗地线;3. 采用独立 LDO 供电;4. 软件增加滑动平均滤波;5. 校准参考电压漂移,通过多次采样取均值稳定数据

网友J:
有可能。参考电压引脚未加电容会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,引入噪声,尤其在 ADC 采样时会放大噪声影响。建议在参考电压引脚与地之间并联 100nF 陶瓷电容(靠近芯片)和 1μF 电解电容,滤除高频和低频噪声,同时检查传感器供电滤波及 ADC 输入线屏蔽,进一步降低噪声。

网友K:
采样值波动大、不稳定、噪声明显

网友L:
软件滤波效果不佳?

网友M:
可以在 100nF 电容旁边再并联一个 1µF 或 10µF 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,用于吸收低频纹波。

网友N:
传感器输出线过长、未滤波、未隔离

网友O:
ADC 输入通道未做滤波 / RC 滤波 / 缓冲放大

网友P:
通过增加RC滤波器或低通滤波器,可以有效减少外部触发信号中的高频噪声。

网友Q(2025-10-14):
ADC 的分辨率和精度,完全依赖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!

网友R:
参考电压引脚未就近加滤波电容

网友S:
传感器信号本身噪声大

网友T:
ADC的转换结果基于VREF的稳定度,若VREF波动,会导致采样值跳变。

网友U:
解决 ADC 采样值跳变和参考电压干扰,可从三方面着手:1. 参考源独立供电,与数字电路电源分离,加 10uF 电解电容和 0.1uF 陶瓷电容滤波;2. 布线时参考电压线路短且粗,远离高频信号;3. 软件采用多次采样取平均或滑动滤波算法,进一步平滑数据。

网友V:
软件滤波(如滑动平均、中值滤波、卡尔曼等)

网友W:
模拟信号受到数字噪声耦合

网友X:
可以通过设置 调整采样时间,以提高抗噪能力。

网友Y:
ADC 输入引脚的走线要尽量短,远离高频数字信号

网友Z:
在ADC输入引脚前增加一个RC滤波电路

网友AA:
可以在 ADC 引脚和地、以及 ADC 引脚和 VCC 之间各放置一个肖特基二极管

网友AB:
模拟电源 VDDA 通过 LC / RC 滤波或磁珠隔离,与数字电源分开

网友L:
若系统电源噪声大,可为ADC单独使用低噪声LDO

网友AC:
为什么 Vref 引脚不加电容会导致噪声?

网友AD:
参考电压来源是什么?

网友AE:
延长ADC采样时间,确保采样电容完全充电

网友AF:
加 RC 低通滤波

网友AG:
使用高质量的稳压电源,并为ADC模块添加独立的去耦电容

网友AH:
VREF引脚对电源噪声敏感,若未加滤波电容,电源中的高频噪声会直接耦合到VREF,导致ADC基准电压波动。

网友AI:
在VREF引脚与地之间并联0.1μF(陶瓷电容) + 10μF(钽电容或电解电容),形成高频+低频滤波。

网友AE:
选择更高的ADC分辨率 可以降低量化误差对结果的影响。

网友AJ:
VDDA / VREF+ 引脚是否加了去耦电容?

网友AK:
参考电压本身存在纹波、噪声、波动

网友AL:
立即添加 Vref 电容

网友AM:
高速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共地导致耦合噪声。

网友O:
优化参考电压

网友:
软件滤波(如移动平均)仅能抑制随机噪声,对系统性干扰(如电源波动)效果有限,需从硬件层面解决。

网友AN:
实现过采样与抽取算法。这通常能带来最显著的软件层面改善。

网友X:
缩短模拟信号走线长度,避免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交叉;确保地平面完整,减少电磁干扰。

网友AL:
添加0.1μF+10μF电容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直接的改进。

网友Y:
传感器到 ADC 的信号线上,增加一个 1kΩ 电阻和一个 10nF 电容的低通滤波器。

网友AO:
给 ADC 模块使用独立的、干净的模拟电源

网友:
传感器输出信号变化时,ADC内部切换电流可能通过VREF引脚形成瞬态干扰。

网友AP:
解决 ADC 采样值跳变的参考电压干扰,核心是稳定参考源和优化布线:
给参考电压源并联去耦电容(0.1μF 陶瓷 + 10μF 电解),就近接地滤除高频噪声。
参考电压走线短而粗,远离功率线和开关电路,避免耦合干扰。
采用低噪声基准源芯片,必要时加线性稳压器二次稳压,确保参考电压稳定。

网友AQ:
解决 ADC 参考电压干扰导致采样值跳变,核心是稳定参考源和隔离干扰:
给参考电压引脚加 10μF 电解电容 + 0.1μF 陶瓷电容的去耦电路,靠近引脚焊接。
参考电压源独立供电,避免与大电流外设共用电源。
优化 PCB 布线,参考电压线路短而粗,远离功率线和开关信号。
开启 ADC 内部校准功能,软件端增加多次采样平均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