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DC采样值跳变严重,参考电压干扰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5-04-21):
ADC采样外部传感器时噪声大,已尝试软件滤波但效果不佳,是否因参考电压引脚未加电容导致?

网友A:
你要考虑硬件滤波啊。贴出来你的外部接入电路,是测的什么传感器。要不要增加电容滤波。我做的在ADC分压电阻上的供电接了104电容,在ADC采样点加了104电容,非常稳定。

网友B(2025-08-15):
参考电压引脚未加电容會会稳定,或用内部的vref, 也是要外接电容。
另外输入的部份,同2f兄弟所提,输入先用电容作滤波把高频先过滤。

网友C:
重新打板,layout做好点的

网友D(2025-09-15):
解决 ADC 采样值跳变及参考电压干扰,可将参考电压引脚布线加粗短直,远离高频信号;加 10μF 电解电容和 0.1μF 陶瓷电容滤波;采用独立 LDO 供电;ADC 输入加 RC 滤波电路;软件上多次采样取平均值,减少干扰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