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外部晶振不起振,负载电容匹配问题如何排查?

楼主(2025-04-21):
12MHz外部晶振无法起振,更换晶振和电容仍无效,是否与PCB布局或单片机内部驱动能力有关?

网友A:
可以尝试检查晶振的引脚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的情况,同时确认晶振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首先,检查晶振的引脚是否焊接良好,没有虚焊或者短路。同时,确认晶振型号是否与电路设计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