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I2C通信频繁超时,从机地址ACK信号无响应

楼主(2025-04-23):
主模式发送地址后SCL被拉低,示波器显示从机未回复ACK,但同一从机在STM32上正常,是否需调整I2C时序参数?

网友A(2025-07-11):
发送地址后,SCL是一直被拉低吗?正常是还应该有一个clk。可能是从机忙拉住SCL没放
可以debug看一下,状态寄存器处于什么状态。

网友B:
可能是上拉电阻缺失或阻值错误。

网友C:
可能从机未供电、电源电压不匹配,或复位信号未释放。

网友D:
检查复位信号是否已拉高,且满足上电时序要求(参考芯片数据手册)。

网友E:
主设备发送的从机地址与从机实际地址不匹配?

网友F:
总线电容过大?

网友G:
时钟频率过高?

网友G:
超时时间过短?

网友G:
中断冲突?

网友B:
总线短路或断路。

网友H:
检查排线、插座是否接触良好,必要时重新焊接。

网友I:
信号边沿过缓或噪声干扰?

网友J:
地址不对的话,是不会响应的

网友K(2025-09-23):
I2C 通信频繁超时且从机地址 ACK 信号无响应,可能是硬件连接有误、上拉电阻不合适或电源不稳定所致,也可能是主从设备地址配置错误、时钟频率过高超出从机支持范围,或者从机处于忙状态无法响应,需逐一排查。

网友L:
I2C 通信超时、从机无 ACK,多因硬件接线或参数配置问题,需按优先级排查。
🔍 核心排查方向
硬件:检查 SDA/SCL 线是否接反、虚焊,确保上拉电阻(4.7kΩ 常用)未缺失或阻值错。
配置:核对从机地址(含读写位)、I2C 时钟频率(从机支持范围,如 100kHz/400kHz)是否匹配。
干扰:远离强信号模块,或在总线两端加滤波电容,避免信号噪声导致通信中断。

网友M:
需优先调整 I2C 时序参数。主模式发送地址后 SCL 拉低、从机无 ACK,可能是主设备时序(如 SCL 高电平宽度、数据建立 / 保持时间)与从机不匹配,STM32 时序恰好适配从机,而当前主设备参数超出从机容忍范围。可先按从机手册调整主设备的 SCL 频率、SDA/SCL 延迟等参数,同时排查主从设备电平匹配、硬件接线(如上拉电阻)问题,再测试是否恢复 A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