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
GD32 Embedded Builder main.c 怎么显示行号?

楼主:
GD32 Embedded Builder main.c 怎么显示行号?

希望得到如何显示行号的具体方法。

网友A(2025-04-28):
通过IDE界面直接启用

网友B:
若界面无直接选项,可通过修改IDE配置文件强制启用行号。

网友C:
部分GD32 Embedded Builder版本可能依赖插件提供行号。

网友D:
检查IDE是否处于全屏模式,某些全屏状态可能隐藏边距。

网友E:
部分IDE更新会重置配置,需重新启用行号或检查更新日志中是否提及显示设置变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