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DMA传输数组时数据错位,内存地址对齐是否有限制?

楼主(2025-04-23):
DMA从ADC缓冲区搬运数据到数组,偶发后半段数据覆盖前半段,内存是否需强制4字节对齐?

网友A(2025-07-14):
后半段和前半段是指什么?
不清楚里用的哪颗芯片,比如M480的话你可以参考BSP下的EADC_PDMA_EPWM_Trigger

网友B:
DMA传输数组时数据错位,内存地址对齐确实存在限制,且DMA从ADC缓冲区搬运数据到数组时偶发后半段数据覆盖前半段,可能与内存未强制4字节对齐有关。

网友B:
在定义DMA传输的缓冲区时,可以使用编译器指令确保缓冲区地址按4字节对齐。

网友C:
检查DMA配置与ADC和存储器的要求是否相匹配。

网友D:
增大缓冲区大小试试。

网友E:
优化中断响应逻辑。

网友F:
没有限制吧

网友G(2025-09-14):
DMA 传输数组数据错位可能与内存地址对齐有关。多数 DMA 控制器要求传输地址按特定字节对齐(如 4 字节),未对齐会导致数据错位或传输错误。需确保数组起始地址满足控制器对齐要求,可通过编译器指令(如__align)强制对齐,或调整数组定义位置来避免。

网友H:
DMA 传输数组数据错位时,内存地址对齐通常有严格限制。多数 MCU 的 DMA 要求传输地址按数据宽度对齐(如 16 位数据需偶地址,32 位需 4 字节对齐),未对齐会导致数据截取或错位。需在代码中用对齐指令(如__align)定义数组,或调整 DMA 传输参数,确保地址、数据宽度、传输长度匹配,同时检查总线时序避免冲突。

网友I:
可能需要。DMA 传输对内存对齐敏感,尤其连续传输时,若目标数组未按 DMA 要求(如 4 字节)对齐,可能导致地址计算错误,引发数据覆盖。检查数组定义是否加对齐属性(如__attribute__((aligned (4)))),确保起始地址和长度符合 DMA 对齐要求,可减少此类偶发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