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芯片温度传感器误差超±5°C,能否通过软件校准修正?

楼主(2025-04-22):
读取内置温度传感器值与红外测温枪对比偏差大,官方手册未提及校准方法,有无实际应用案例?

网友A(2025-07-14):
内部温度传感器误差比较大,需要精度高建议外接温度传感器

网友B:
确实,芯片温度传感器的误差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来修正。通常需要收集一定数量的温度数据,然后使用线性或非线性拟合算法来调整传感器读数。

网友C(2025-08-19):
能通过软件校准修正。可在已知温度点(如 25℃、85℃)采集传感器原始值,建立温度与 AD 值的校准公式(线性或分段拟合),通过补偿算法修正偏差。校准仅占用少量存储和运算资源,不影响芯片其他功能,能将误差缩小至 ±1℃以内。

网友D:
可以通过软件校准修正。方法是:在已知温度环境下(如恒温箱),采集传感器输出值与实际温度的偏差,建立校准公式(如线性拟合);将校准参数存入 Flash,运行时调用参数修正测量值。可将误差缩小至 ±1°C 内,适合精度要求不极高的场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