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看门狗复位后部分寄存器值被篡改,初始化流程被跳过

楼主(2025-04-24):
看门狗触发复位后GPIO状态异常,疑似未重新初始化外设,如何在复位后保留关键变量?

网友A:
wdt reset,代碼一定從0x0開始重跑。
如何在复位后保留关键变量? =>可以參考bsp, 在軟体作wdt reset之前,去寫dataflash

网友B:
看门狗复位后确实可能会导致外设状态异常,建议检查看门狗复位后GPIO的初始化代码是否被正确执行。

网友B:
看门狗复位后,确实可能会丢失一些外设的初始化状态。你可以尝试在复位后重新初始化GPIO,确保所有外设状态都按照预期设置。

网友C:
看门狗复位后保留关键变量,可以考虑使用非易失性存储器,比如EEPROM或者Flash。这样即使发生复位,关键数据也不会丢失。

网友D:
看门狗复位确实可能导致外设初始化被跳过,你可以尝试在代码中添加一个标志位,每次复位后检查这个标志位,如果未设置则执行初始化流程。

网友B:
看门狗复位后保留关键变量,你可以考虑使用硬件看门狗的'窗口'功能,这样可以在复位后恢复到特定的代码段执行初始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