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SWD下载口偶尔锁死,必须断电才能重新连接

楼主(2025-04-20):
调试时突然无法识别芯片,复位脚拉低无效,是否与SWDIO引脚复用冲突导致死锁?

网友A:
是的,重新连接就可以

网友B:
作调试时,swd不要复用其它功能,作其它功能脚这样swd不能连线

网友C(2025-08-28):
SWD 下载口偶发锁死,多因复位电路异常或干扰:检查复位引脚是否接稳定复位电路,加 100nF 滤波电容;SWD 线串 100Ω 电阻防信号反射,缩短布线;软件中禁用 SWD 引脚复用,下载前触发硬件复位;或在电路加复位按键,替代断电恢复,增强连接可靠性。

网友D:
SWD 下载口偶尔锁死,可能因目标板复位电路异常,复位信号不稳定所致;也可能是 SWD 线长过久或阻抗不匹配,导致信号干扰。可增加下拉电阻稳定 SWCLK/SWDIO,检查复位电路,缩短接线,或在程序中避免禁用调试接口,以减少锁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