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频繁复位问题

楼主(2025-04-20):
做的智能插座,发现设备运行2小时后会莫名重启。查了电源纹波在50mV以内,复位引脚加了104电容,看门狗已关闭。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?是不是内部LDO过热导致的?

网友A:
如果能复现就一定能找到问题。有以下几种情况,可以去排查一下:
1、电源不稳定,看看VDD有没有低于1.8V瞬间(不同MCU的复位电平不一样,看看规格书)。频率调到50us,用触发下降沿触发。
2、复位引脚干扰,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瞬间低电平。典型现象:静电放电(ESD)导致复位引脚瞬时低电平
3、立看门狗IWDG喂狗时间超过Timeout周期(如STM32默认40ms)
4、窗口看门狗(WWDG)过早或过晚喂狗,调试技巧:在复位处理函数中读取RCC_CSR寄存器判断复位源
5、HSE晶体起振失败(常见于低温环境)PLL失锁导致时钟丢失。对策:启用CSS(Clock Security System)
6、程序跑飞,野指针访问(如未初始化的函数指针),数组越界
7、异常处理失败,HardFault未捕获(常见于RTOS任务栈溢出),中断服务程序(ISR)执行时间过长。
8、电磁干扰EMI,高频辐射导致程序异常(如变频器附近),有超级强的辐射,干扰MCU程序。
9、温度影响、高温导致Flash读取错误(工业级芯片在125℃以上可能异常)。
10、机械故障,机械振动导致虚焊(尤其是QFN封装)。
以上个人经验仅做参考,有考虑不周还请包涵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棘手,除了检查电源纹波和复位引脚电容,还应该检查一下设备的散热情况,确认是否有过热现象。

网友C:
这么周期性的复位,多数还是由于散热导致的吧!?

网友D:
散热不足,会触发过温保护,切断输出,导致系统重启。

网友E:
虽关闭看门狗,但若代码中仍有喂狗操作,或看门狗配置错误,可能导致误复位。

网友F:
若插座靠近强干扰源,可能导致MCU复位。

网友G:
检查复位引脚是否受外部干扰,如按键、开关等。

网友H:
若电源在负载突变时跌落,可能导致MCU电压低于工作电压,触发复位。

网友I:
检查输入输出电压差,若压差大,且负载电流高,则LDO功耗大,易过热。

网友J:
若程序存在未处理的异常如数组越界、内存泄漏,可能导致MCU死机或重启。

网友K:
器件老化或接触不良可能引发重启。

网友L:
可能收到电源纹波影响。

网友M:
建议用开关电源替代LDO。

网友N:
还是查看一 下看门狗吧!
感觉您这个非常像是看门狗的定期触发的复位。

网友O(2025-06-28):
可能有一下这几个原因,MCU 频繁复位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:电源问题:供电电压不稳定(如纹波过大、电压跌落)、电源功率不足,或电源芯片故障,导致 MCU 工作电压超出阈值触发复位。
硬件故障:PCB 布线不良(如地环路干扰)、晶振匹配电容异常、复位电路元件(电阻 / 电容)失效,或芯片引脚虚焊、短路。
软件异常:程序跑飞(如数组越界、野指针操作)导致硬 Fault,或看门狗配置过短未及时喂狗,以及中断处理错误引发的异常复位。
环境干扰:强电磁干扰(如电机启停、高频设备)导致 MCU 寄存器数据错乱,或温度过高使芯片进入保护模式。
负载冲突:外设驱动电流过大拉低电源,或 I2C、SPI 等总线通信时出现时序冲突,引发硬件异常。
排查时需从电源稳定性、硬件连接、软件健壮性及环境因素逐步定位。

网友P(2025-08-27):
频繁复位指设备反复重启,多因电源不稳、程序错误、硬件故障或外部干扰,会导致数据丢失、功能异常,影响设备可靠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