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SH79F6482的ADC采样漂移

楼主(2025-04-21):
做温控系统时发现ADC读数总在±5LSB跳动,参考电压用的3.3V LDO单独供电,模拟输入端已加π型滤波。奇怪的是用示波器看输入信号很稳定,换其他品牌MCU就正常,这是芯片ADC性能问题吗?

网友A:
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存在高频噪声,会直接影响ADC的参考电压,导致采集的电压出现波动或不准确。

网友B:
ADC的采样时间配置不足、采样时钟不稳定或未进行软件校准,均可能导致采样数据不准确。

网友C:
建议用低噪声稳压器为ADC供电。

网友C:
可能是参考电压不稳定引起的。

网友D:
受温度变化影响?

网友E(2025-07-05):
SH79F6482 的 ADC 采样漂移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:
参考电压波动:VREF 引脚滤波不良或电源纹波过大
采样保持时间不足:采样电容充电不充分

网友F(2025-08-16):
SH79F6482 的 ADC 采样漂移指环境变化(如温度)或器件老化导致采样值偏离基准。温度漂移较明显,需通过硬件滤波、软件校准(如温度补偿算法)改善。供电稳定性也有影响,建议用稳压电路,结合定期自校准减少漂移,提升采样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