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SH32F9008烧录失败问题

楼主(2025-04-21):
新设计的板子用J-Link死活烧不进去程序,SWD接口确认连接正常。后来发现必须把NRST引脚通过10k电阻上拉到3.3V才能识别。

网友A:
可能是复位电路设计缺陷导致的.

网友B:
上拉电阻配置不当?

网友C:
J-Link与目标芯片的不兼容?

网友D:
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纹波过大导致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