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关于SH89F5882的诡异功耗问题

楼主(2025-04-23):
低功耗项目实测休眠电流800uA,断开所有外设供电后依然存在。最后发现是未使用的GPIO配置成了输入模式没加上拉,IO漏电流这么大吗?

网友A:
低功耗模式下需要对没有用的IO进行配置才可以。

网友B:
未使用的GPIO配置成输入模式且未加上拉时,确实可能导致显著的IO漏电流,这是SH89F5882休眠电流异常高的重要原因。

网友B:
浮空输入状态下,GPIO引脚处于高阻态,其电平易受电磁干扰或寄生电容影响,导致内部MOS管栅极电压在0V至VDD间波动,形成动态充放电路径,持续消耗约5 - 8μA电流。

网友C(2025-05-26):
上下拉设置还是有必要的

网友D:
在低功耗设计中,这种情况很常见

网友D:
所有未使用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,置低电平或高电平
输出模式的管脚,静态电流最小。

网友D:
如果必须配置为输入,确保加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
这样可以避免输入悬空,减少漏电流。

网友E:
确实,未使用的GPIO如果没有正确配置,可能会导致漏电流增加。在设计低功耗项目时,确保所有GPIO都配置为适当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。

网友F:
确实,GPIO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功耗问题。未使用的GPIO如果没有正确配置,确实可能存在漏电流。建议检查数据手册,确保所有GPIO都按照要求配置。

网友G:
确实,GPIO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意外的漏电流。建议检查一下数据手册,看看是否有关于GPIO配置和功耗的具体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