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SH79F1616串口乱码问题

楼主(2025-04-20):
115200波特率通信时每隔几十字节就出错,最后降低到57600就正常,这是不是UART模块的时钟分频bug?

网友A:
看看波形才能说明问题。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可能,
1、可能是三极管的寄身电容问题。看看线路里有没有三极管和电容?
2、可能是电平不匹配,看看高电平是多少V,低电平是多少V?
3、看看电平的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,截图看看。
4、有可能是232的芯片转换,RS232还是TTL,还是485,340转换芯片,有些需要在引脚上匹配电容。
5、串口工具不行,换一个串口工具试试。

网友B:
波特率误差导致的?

网友C:
若UART使用的时钟源为内部高速时钟,且未对其进行校准,会导致时钟不稳定,进而影响波特率的准确性。

网友C:
未校准的HSI时钟源可能存在频率漂移,使得实际波特率与设定波特率不一致,引发通信错误。

网友D:
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。

网友E:
UART中断处理程序存在缺陷,如未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、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等,可能影响通信的正常进行。

网友F:
串口工具不兼容?

网友G:
UART模块的相关寄存器配置不正确,如波特率发生器寄存器、控制寄存器等,可能导致通信异常。

网友H:
我怎么记得串口是没有波特率累加偏移错误的问题呀

网友I:
应该是通讯设置有问题的

网友J:
通讯匹配的问题

网友K(2025-06-29):
排查建议:

1.用逻辑分析仪测量 TX/RX 波形,确认实际波特率。
2.短接 TX/RX 自收发测试(MCU 发 "123",能收到则排除 MCU 问题)。
3.更换屏蔽线或缩短走线距离,避开干扰源。
4.检查电平转换芯片(如 MAX232)是否正常工作。
5.对比 MCU 与外设的串口配置参数,确保完全一致。

网友L(2025-11-19):
SH79F1616 串口乱码可能因:1. 波特率不匹配,需校准双方波特率(含分频系数);2. 时序错误,检查起始 / 停止位、校验位设置;3. 硬件干扰,加强信号线屏蔽或增加滤波电容;4. 引脚复用冲突,确认串口引脚未被其他功能占用;5. 程序 bug,排查数据发送时机或缓冲区溢出。

网友M:
SH79F1616 串口乱码核心原因是时序不匹配或硬件干扰。
优先核对收发双方波特率、数据位 / 校验位 / 停止位配置,确保完全一致。
检查电源纹波、接地不良等硬件问题,串口线过长需加匹配电阻或屏蔽线。
排查晶振精度偏差,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的数据接收不及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