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应用] PWM控制问题

楼主(2025-04-23):
做LED调光时发现PWM占空比到95%以上就输出异常,示波器看到高电平持续时间比设定值少200ns。PWM时钟源用的系统时钟24MHz,需要特别补偿吗?

网友A:
若硬件资源允许提高PWM时钟频率至72MHz。

网友B:
Timer的占空比这个很成熟呀!
看看是不是颗粒度到了导致的

网友C:
理论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,是不是电压设置有问题导致的

网友D:
理论上应该是不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