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外部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25-04-21):
INT0接按键检测,下降沿触发。实际测试时常误触发,按键未按下时用逻辑分析仪抓到多次虚假跳变。软件已做消抖滤波,硬件RC电路也加了,难道需要特别配置输入阻抗?

网友A:
软件做一下滤波处理,不然很容易误触发的。

网友B:
加强RC滤波。

网友C:
在GD32的GPIO配置中启用内部上拉电阻,避免引脚悬空

网友C:
启用EXTI的数字滤波。实现双重消抖机制。

网友D:
用逻辑分析仪观察INT0引脚信号,毛刺信号是否被有效抑制。

网友E(2025-05-26):
消抖有的话那这个问题持续时间就有点长了,应该是外部大电流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