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I2C从机地址冲突

楼主(2025-04-22):
使用两个同型号芯片做I2C从机,发现修改地址寄存器无效。两个芯片的UID读取都返回0x00,手册说支持软件改地址,是烧录时需要特别设置熔丝位吗?

网友A:
一般是通过外部的地址选择引脚来重新设置从地址。

网友B:
芯片未正确初始化?

网友B:
建议联系技术支持。

网友C:
可能是地址修改机制未生效。

网友D:
I2C总线上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,如SDA、SCL线连接错误、上拉电阻缺失或阻值不当,导致通信异常。

网友E:
检查熔丝位和保护机制。

网友F:
修改从地址失败,一定是咱们操作的问题。
还是主要查一下代码吧

网友G:
其实应该修改地址就能够解决问题的

网友H:
应该是设置问题

网友I:
看看芯片的硬件手册吧!
硬件设计上,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的。

网友J:
确实,如果两个芯片的UID返回值相同,可能会导致地址冲突。你可以尝试检查芯片的数据手册,确认是否有特定的熔丝位需要设置来改变地址。

网友K(2025-05-23):
看起来像是硬件问题,你检查过芯片的UID是否确实被正确烧录了吗?有时候硬件损坏也会导致读取错误。

网友L(2025-06-27):
I2C 从机地址冲突指总线上多个从设备使用相同 7 位或 10 位地址,主设备寻址时多设备同时响应,导致通信失败。表现为 ACK 信号异常、数据传输错误。可通过修改硬件地址引脚(如电阻配置)、软件动态分配地址(如 I3C 协议)或在设计阶段规划地址避免,冲突时需排查设备地址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