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SH89F54A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啊?

楼主(2025-04-20):
工业设备在低温环境下上电失败,测量VDD正常但MCU无启动迹象。升温到-5℃后恢复正常。

网友A:
可能是-20℃把

网友B:
建议查阅SH89F54A的官方数据手册。

网友C(2025-05-26):
那应该是MCU的问题

网友D:
零下20°左右

网友E(2025-06-27):
SH89F54A 的最低工作温度通常为 - 40°C(工业级标准)。设置最低温度要求的原因如下:
半导体特性限制:低温会改变晶体管的载流子迁移率和阈值电压,可能导致逻辑翻转异常(如高低电平不明确)。
材料物理特性变化:PCB 板材(如 FR-4)在低温下热膨胀系数减小,可能引发焊点开裂或引脚接触不良。
晶振稳定性下降:低温会使晶振频率偏移(如 ±20ppm),导致 MCU 时序异常(如通信波特率错误)。
电容参数漂移:陶瓷电容(如 X7R)在 - 40°C 时容值可能下降 30%,影响滤波效果,导致电源纹波增大。
可靠性考量:低于额定温度时,芯片长期工作可能出现间歇性故障(如程序跑飞),因此需通过规格限制确保稳定性。

网友F(2025-09-25):
SH89F54A 的最低工作温度通常为 - 40°C
。该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为 - 40°C 至 + 85°C,在 - 40°C 的低温环境下,芯片仍能保持稳定运行,满足大多数常规工业和消费类应用场景在低温条件下的使用需求

网友G:
工业级芯片通常要求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工作,你的情况可能是芯片没有达到工业级标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