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应用] 干扰问题

楼主(2025-04-21):
用4路PWM控制无刷电机时,发现当两路PWM同时高电平超过80%时,另外两路会出现毛刺。电源已用独立LDO隔离,示波器看到3.3V电源被拉低0.2V,是芯片驱动能力不足还是PCB布局问题?

网友A:
明显是电源的驱动能力不行,电压被拉低了,是电流不够,换个电源芯片。

网友B:
很可能是PCB布局问题与芯片驱动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,且PCB布局问题可能性更大。

网友B:
建议优化PCB布局,增强芯片驱动能力。

网友C(2025-05-26):
驱动能力应该是够的应该是外部电源供给不够

网友D:
大概率是供电问题

网友E(2025-06-28):
PCB 布线:高频信号线短粗,差分对等长,避免 90° 弯折;电源线加粗,减少压降。

网友F(2025-08-27):
干扰问题指电磁等干扰信号影响电子设备或系统,可经传导或辐射传播,易造成信号异常、设备稳定性降低等状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