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ADC读数跳变问题

楼主(2025-04-20):
用CW32F030做温湿度采集,ADC读数跳变超过±3LSB正常吗?已排除传感器问题,参考电压用LDO单独供电还是波动明显,是否需要外接精密基准源?

网友A:
试试将ADC采样时间增大到10 个 ADCCLK 时钟周期,同时适当降低ADC转换速率。
±3LSB的数据波动正常。

网友B:
如果采集的信号很弱,还要考虑通道切换的影响,即前一个通道信号强,这次的通道信号弱,但ADC转换出的结果会偏大。解决办法是弱信号通道多转换几次,第一次的舍弃。003上遇到这个问题,030还没用到,供参考

网友C:
建议外接精密基准源。

网友D:
在软件层面,可以采用均值滤波、中值滤波或卡尔曼滤波等算法对ADC读数进行平滑处理,进一步减小随机噪声的影响。

网友C:
供电电源是否稳定?

网友E:
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的波动情况,必要时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。

网友F:
选择一款适合CW32F030的精密基准源,如REF50xx系列,其具有高精度、低噪声和低温漂的特点,能显著提升ADC的参考电压稳定性。

网友G(2025-06-08):
用CW32F030做温湿度采集时,ADC读数跳变超过±3LSB通常不正常

网友H:
即使使用LDO单独供电,若电源噪声抑制不足,仍可能导致参考电压波动,进而引起ADC读数跳变。

网友I:
模拟信号走线与数字信号(如时钟、PWM)未有效隔离,导致耦合干扰。

网友J:
采样时间过短,导致内部采样电容未充满,引起读数不稳定。

网友K:
电磁干扰(EMI)可能通过空间耦合到ADC输入端。验证方法:在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,观察跳变是否减小。

网友L:
在参考电压引脚并联10μF钽电容和100nF陶瓷电容,以滤除低频和高频噪声。

网友M:
确保模拟地(AGND)与数字地(DGND)单点接地,避免地环路干扰。

网友N:
增加采样时间,确保内部采样电容充分充电。

网友O:
在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,滤除高频噪声

网友P:
若内部参考电压波动仍无法满足要求,可考虑外接精密基准源(如REF3025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