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L083系列]
CW32L083低功耗项目休眠后无法唤醒!

楼主(2025-04-21):
配置STOP模式后GPIO中断唤醒失效,RTC闹钟唤醒倒是正常,电路设计遵循了手册建议,求排查思路...

网友A:
查看user manual,休眠唤醒应该有配置的流程。

网友B:
DeepSleep模式吧?!CW32 MCU没有STOP模式。
1、试试MCU正常运行时,GPIO输入能否产生中断?
2、进入低功耗模式时,检查用于唤醒MCU的GPIO时钟、中断触发边沿等参数是否意外被修改?
3、注释掉进入低功耗的语句,检查整个程序流程是否正确?

网友C:
看起来像是配置问题。检查一下你的GPIO配置,确保中断使能和触发条件设置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