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大家调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让人气笑的问题

楼主(2025-04-22):
CW32开发板下载程序提示"芯片无响应",SWD接口接线核对过没问题,后来发现是板载Type-C芯片没供电导致整板没电!

网友A:
烧录接口(如JTAG/SWD)的引脚接反了,或者电源没接好(比如3.3V接成了5V,直接烧坏芯片)

网友B:
程序下载后,LED灯疯狂闪烁,或者完全没反应。发现是初始化代码中漏写了关键配置

网友C:
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,导致中断被屏蔽或触发异常

网友D:
编译器优化导致变量被错误优化掉(比如未使用的变量被移除)

网友E:
链接脚本配置错误,导致程序跑到错误的内存地址

网友F:
SPI通信时,把时钟极性设反了,导致数据像“倒着说话”一样乱码

网友G:
ADC采样时间不足,导致数据未稳定就读取

网友H:
电源纹波过大,导致单片机工作不稳定,尤其是AD转换或无线通信时。

网友I:
地线设计不合理,导致信号回流不畅

网友J:
Flash擦除失败,导致程序区数据混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