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电机干扰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(2025-04-23):
CW32的PWM输出会受电机干扰突然停波,示波器抓到大电流时VDD有0.5V跌落,这种情况要加TVS二极管还是改电源方案?

网友A:
:在 VDD 引脚附近添加大容量的滤波电容,如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

网友B:
电解电容可以滤除低频噪声,陶瓷电容对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滤除效果,以稳定电源电压,减少因电机大电流引起的 VDD 跌落

网友C:
如果当前使用的是开关电源,考虑更换为线性稳压电源,线性稳压电源具有较低的纹波和噪声,能够提供更稳定的电源

网友D:
使用专门的电源模块,其具有较高的电源抑制比,可以有效抵抗电机启动和运行时产生的电流冲击。

网友E:
将 CW32 芯片远离电机驱动电路,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电磁耦合

网友F:
对电机驱动电路进行屏蔽,可以使用金属屏蔽罩将电机驱动部分包裹起来,并将屏蔽罩接地,防止电磁干扰传播到控制电路

网友G:
如果是使用 MOSFET 驱动电机,检查 MOSFET 的驱动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H:
在 PWM 输出端和电机驱动电路之间添加缓冲电路,如光电耦合器或隔离变压器

网友I:
启用 CW32 内部的看门狗定时器,当系统出现异常或 PWM 输出停止时,看门狗定时器能够及时复位系统,使系统重新开始运行,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

网友J:
这种情况建议改电源方案。

网友J:
可考虑增加TVS二极管等防护措施。

网友K:
为了避免电机干扰对MCU的影响,可以考虑将MCU和电机的电源进行隔离,或者为MCU提供独立的电源供电。

网友L:
虽然TVS二极管可以提供一定的过电压保护,但它并不能解决电源稳定性问题。在本例中,电源跌落是由于大电流引起的,而不是过电压。因此,单纯依靠TVS二极管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。

网友M:
可以考虑使用更大容量的电容、更高效的电源转换芯片等。

网友N:
可以考虑增加滤波电容、磁珠等防护措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