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 射频死机怎么解决啊?

楼主(2025-04-20):
CW32R031射频板LAYOUT注意事项有哪些?目前433MHz发射时单片机偶尔死机,天线距离MCU只有2cm,需要做特别隔离吗?

网友A:
降低RF发射功率试试!
是否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故障?

网友B:
可以尝试检查射频板的布局,确保没有电磁干扰。另外,检查天线与MCU之间的距离是否过近,可能需要增加隔离距离。

网友C:
射频走线需严格进行50Ω阻抗控制,避免因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或损耗。走线应尽量短而直,减少弯曲和过孔使用。若必须弯曲,应采用圆弧走线或钝角设计,禁止锐角走线,以防止阻抗突变和信号反射。

网友D:
在天线与MCU之间增加屏蔽结构,如金属隔板或屏蔽罩,以减少电磁耦合。

网友E:
在MCU的电源线和关键信号线上增加滤波电容,以减少其产生的电磁干扰对天线的影响。

网友F:
天线距离MCU仅2cm,在433MHz频段下,这种近距离可能导致天线与MCU之间的电磁耦合增强,从而增加干扰风险。特别是当MCU处于高频工作状态或产生大量电磁辐射时,可能对天线性能产生不利影响,甚至导致单片机死机。

网友G:
射频电路的供电电源应远离射频线,尽量选择LDO作为射频电路供电,避免使用噪声较大的DC-DC开关电路。射频地与数字地应做合适的分割和区分,射频地要远离数字地或进行地的切割和隔离,以减少数字噪声对射频信号的影响。

网友H(2025-06-07):
CW32R031射频板LAYOUT时,针对433MHz发射时单片机偶尔死机且天线距离MCU仅2cm的情况,需要特别注意隔离和布局设计

网友I:
天线应尽量远离敏感信号和干扰源,如CPU、SDRAM、Flash、DC-DC转换器、USB接口、屏排线等。建议将天线和上述器件在PCB板的表层和底层异侧放置,以减少相互干扰。

网友J:
对于433MHz这样较低频段的射频信号,虽然波长较长,但天线与MCU等敏感器件的距离仍需保持一定间隔。在本例中,天线距离MCU仅2cm,可能过于接近,容易导致干扰。建议增加天线与MCU之间的距离,或采取其他隔离措施。

网友K:
两天线间的隔离度通常要求达到10dB以上,以免产生互扰。在本例中,若存在其他天线或射频源,也需考虑它们与433MHz天线的隔离度。

网友L:
射频走线应尽量短而直,减少弯曲。若不可避免需弯曲,应采用圆弧走线且尽量走钝角,禁止走锐角,以避免阻抗不连续和信号反射。

网友M:
射频走线需进行阻抗控制,通常单端阻抗匹配为50ohm,以保证信号传输质量。

网友N:
射频走线应遵循“3W”原则,即射频线中心距离周围地的距离要大于3倍线宽,线边距大于2倍线宽,以减少线间干扰。

网友O:
供电电源应远离射频线,以减少电源噪声对射频信号的影响。尽量选择LDO作为射频电路供电,避免使用噪声较大的DC-DC开关电路。

网友P:
对数字地和射频地做合适的分割和区分,射频地要远离数字地或者做地的切割和隔离,以减少数字信号对射频信号的干扰。

网友Q:
在接口处放置保护器件,如TVS管,以防止接口处产生脉冲电压使射频入口产生静电损坏。但需注意TVS管的结电容值,结电容过大可能增加天线的损耗。

网友R:
注意事项阻抗匹配,走线要求等

网友S:
可以在天线与MCU之间添加隔离墙等物理隔离措施,但墙的高度会影响隔离的最终效果,具体加多高的墙才能达到隔离指标,很难通过简单的经验判断得出结论。

网友T:
将两个天线辐射最弱的方向相对,可以获得较好的隔离度指标。但天线辐射方向图有时难以通过简单经验判断得出,特别是PCB天线、PIFA天线、IFA天线等,其辐射方向图受到天线周围环境以及地平面的影响。可通过准确的3D电磁场仿真来预知天线辐射的方向图,从而提前修改天线的形状、位置,以达到提高天线隔离度的目的。

网友D:
天线周围需净空处理,远离敏感信号,如高速信号、模拟信号等。同时,天线布局布线时要满足3W原则,即射频线中心距离周围地的距离要大于3倍线宽,线边距大于2倍线宽。

网友E:
射频线尽量短而直,减少弯曲。

网友U:
对数字地和射频地做合适的分割和区分,射频地要远离数字地或者做地的切割和隔离。

网友F:
供电电源远离射频线,尽量选择LDO作为射频电路供电,因为DC - DC开关电路噪声较大,容易对射频信号产生影响。

网友G:
保护器件放置在接口处,防止接口处产生脉冲电压使射频入口产生静电损坏。同时,TVS管要考虑到结电容的值,结电容过大,射频信号经过时会增加天线的损耗。

网友V:
如果使用共模线圈,共模线圈下方的地需挖孔处理,以使射频线的阻抗连续。

网友W:
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尽量拉开天线与MCU之间的距离。

网友X:
极化方向垂直的两个天线,隔离度会较高。可以尝试调整天线的极化方向,使其互相垂直,但需注意终端板子的实际情况,因为构成辐射体的是整块板子,可能无法简单实现天线极化方向垂直。

网友Y:
有可能是供电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