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IIC配置问题

楼主(2025-04-21):
求助I2C从机模式配置:CW32作为从机时SDA线被异常拉低,用逻辑分析仪看发现主机发STOP信号后SDA仍维持低电平,需要额外加上拉电阻吗?目前是4.7K

网友A:
请检查硬件!建议用示波器抓波形。
有4.7k上位电阻即可,除非I2C速率更高时,则需要减小其上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