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L083系列] 有没有办法提高温度的精度啊?

楼主(2025-04-23):
按照手册公式计算的结果和红外测温枪差6°C以上,是否需要分段校准?有做过量产校准的大佬分享下经验吗?

网友A:
优先选择精度高、线性度好的传感器,如铂电阻、数字温度传感器(DS18B20)或高精度模拟传感器

网友B:
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量程和灵敏度的传感器,例如PT100在-200°C~+850°C范围内精度高,适合工业场景

网友C:
使用低噪声运放(如OP07)和滤波电路减少模拟信号中的高频噪声

网友D:
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隔离,采用独立电源供电,避免数字电路噪声耦合到模拟信号中

网友E:
选择12位或更高分辨率的ADC,降低量化误差

网友F:
根据传感器响应速度设置合适的采样率,避免过快采样导致信号失真。

网友G:
对同一温度点进行多次采样,取平均值以减少随机噪声影响

网友H:
使用定时器中断周期性采样,避免主程序阻塞导致采样不均匀

网友I:
针对热敏电阻等非线性传感器,预先标定不同温度对应的电阻值,通过查表或插值法计算实际温度

网友J:
用AUTOTRIM时钟校准。

网友K:
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。

网友L:
在做电压值的校准之前,根据传感器采集到的是连续性的时间序列信号,可采用均值滤波对单片机采集到的AD值进行滤波处理,有助于减少数据中的噪声,特别是当数据集中包含异常高值或低值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