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电机复位问题

楼主(2025-04-22):
CW32在MOSFET切换时频繁重启,后来发现是开关电源反馈环路震荡导致VDD有100mV纹波,这种情况加大滤波电容有效吗?

网友A:
最好是隔离

网友B:
加大滤波电容可能有效。

网友C:
优化反馈环路设计。

网友D:
用二级滤波。

网友E:
用LDO滤波。

网友F:
尽量缩短布线长度,使用较粗的走线,尤其是地线走线,需要避免过长或过细。

网友G(2025-05-26):
看纹波细节应该是有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