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EMC问题,时钟线如何处理

楼主(2025-04-23):
时钟线是否需要包地处理?有没有成熟的整改方案参考?

网友A:
时钟线的处理至关重要,因为时钟信号通常是高频信号,容易产生电磁辐射和干扰

网友B:
将晶振的外壳和接地脚良好接地,可为时钟信号提供稳定的参考电位,减少信号中的共模噪声

网友C:
采用磁珠、大电容和高频电容组合的滤波电路,对时钟源的电源进行滤波,去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,防止其通过电源耦合到时钟信号中

网友D:
时钟源应尽可能远离连接器、外出接口以及结构开孔等易产生电磁泄漏的部位,以减少信号向外辐射的路径

网友E:
时钟源应靠近其负载,使时钟走线尽可能短,从而减小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辐射

网友F:
在单层板或双层板上,若条件允许,应在时钟线的两侧包地线,减小时钟线的回流面积,降低差模辐射;若条件不允许,也应保证时钟线与地线紧邻走线

网友G:
确保时钟走线的回流平面不被分割,防止信号回流路径上出现不必要的阻抗变化和信号完整性问题

网友H:
时钟走线的粗细应保持一致,避免因线宽突变导致信号反射和电磁辐射增加

网友I:
根据时钟信号的特性和传输要求,在时钟信号的始端进行匹配设计,如使用串联电阻、电容等元件,改善信号质量,减小信号反射和振铃现象,从而降低电磁辐射

网友J:
通过适当调整时钟驱动电路或使用时钟缓冲器等方式,变换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,使信号的频谱分布更加合理,减少高频谐波成分,进而降低辐射强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