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ADC采集值跳得厉害

楼主(2025-04-22):
用STM32G030做电池电压检测,12位ADC模式下读数波动±50LSB。参考电压接的3.3V,输入端加了0.1μF滤波电容。难道必须上基准源芯片?还是PCB走线要特殊处理?

网友A:
"±50LSB"意思是它还不如8位的ADC?

网友B:
检查下是否做了校准;
检查VDDA是否接好了;
VDD VDDA尽量稳定;

网友C:
STM32G030的内部参考电压可能不够稳定,尤其是在温度变化或负载波动时。

网友D:
电源噪声导致的?在VDDA和VREF+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。

网友E:
采样时间过短?

网友F:
建议增加RC低通滤波器。

网友G:
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ADC转换结果不稳定。

网友H:
程序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,比如变量未清零或ADC配置不正确。

网友I:
是否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了?

网友J:
±50LSB波动有点大,建议先看看Vref是不是稳定,有时候3.3V本身就有纹波,ADC当然跟着跳了。

网友K:
0.1μF滤波电容虽然好用,但加在信号源上不如加在Vref旁边更关键,尤其是模拟地要干净。

网友L:
我之前是用RC低通滤波做前端滤波,10kΩ+1μF效果比单纯0.1μF好得多,建议你也试试。

网友M:
STM32G0的ADC采样时间设置不合理也会抖,采样时间设太短就来不及充采样电容。

网友N:
有没有试过打开内部VREFINT通道测一下,看看是ADC自身不稳还是参考源有问题?

网友O:
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,建议用示波器量一下ADC参考脚或者输入脚的纹波情况。

网友P:
我试过在软件上做简单均值滤波,比如8次平均,可以直接把抖动抹平,不用额外硬件。

网友Q:
如果ADC引脚没串限流电阻,前级阻抗过高也容易让内部采样电容充电不完整。

网友R:
用稳压芯片当参考源确实更稳,不过G0系列也支持外部Vref输入,可以专门引一个精准参考电压上去试试。

网友S:
PCB走线也很关键,模拟部分记得别和数字地共地太近,参考电压走线尽量短粗独立,有助于降低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