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随机重启问题

楼主(2025-04-21):
项目中使用STM32H750,发现设备运行时随机重启。用J-Link查看复位标志显示是低电压复位(BOR)。实测电源纹波<50mV,但原理图没接NRST外部上拉电阻,这会影响吗?

网友A:
建议在 NRST 引脚与 VDD 之间添加一个 10kΩ 外部上拉电阻,以增强抗干扰能力。

网友B:
你都找到了是低电压 复位,那换电源啊,或者实时监控电源电压,用单次波形 捉着,是干扰解决干扰,是电源芯片就分析是不是电路设计问题。

网友C:
优化电源设计,增加滤波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