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CAN总线干扰导致死机

楼主(2025-04-23):
工业现场使用STM32F407的CAN通信,设备频繁死机。测试发现当电机启停时CAN_H电压有尖峰,TVS管和共模电感都加了,是否需要在软件做错误恢复机制?

网友A:
尽管已添加 TVS 管和共模电感,仍建议在软件层面增加错误恢复机制。

网友A:
软件错误恢复机制可以在检测到通信错误时,自动进行错误处理和恢复,避免系统死机。

网友B:
当 CAN 总线受到干扰时,软件可以尝试重新初始化 CAN 控制器,重新加入网络,恢复通信。

网友C:
检查 TVS 管和共模电感的参数是否合适,必要时更换参数更高的元件。

网友D:
建议在 CAN 总线接口处增加 RC 滤波电路,进一步抑制尖峰电压。

网友E:
建议检查电源设计是否稳定,必要时增加电源滤波电路。

网友F:
减少 CAN 总线上的节点数量,或降低总线通信速率,减轻总线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