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硬件SPI读取FLASH异常

楼主(2025-04-21):
STM32F103通过SPI1连接W25Q64,上电首次读取ID正常,连续读写时出现0xFF数据。片选信号用示波器抓波形发现下降沿有振铃,并联33Ω电阻后改善,这种情况需要重做PCB吗?

网友A:
振铃通常由阻抗不匹配引起,导致信号反射。

网友A:
走线过长或无法增加元件,则可能需要重做 PCB。

网友B:
问题主要由信号完整性引起,通过增加电阻和电容可短期解决。若走线过长或布局受限,建议重做 PCB。

网友C:
振铃 是由于高速信号传输过程中,信号线的阻抗不匹配或线长过长,导致信号反射。

网友D(2025-05-26):
你那个振铃可能是走线太长或者阻抗不匹配造成的,加串联电阻是对的方向。

网友E:
33Ω串上能改善就说明问题八成在信号完整性上,PCB如果空间允许,还是建议重新优化下走线。

网友F:
我也碰到过W25Q读取异常,结果是CS线上干扰太大,后来拉了个10K下拉就稳了。

网友G:
SPI线有没有做地线包裹?我之前信号串扰严重,加了地包线后效果提升明显。

网友H:
看你说首次读取ID正常,之后变成0xFF,大概率是CS没稳定拉低或者SPI时序被打乱了。

网友I:
你可以试试用GPIO模拟SPI读几次,看是不是硬件SPI问题还是线的问题。

网友J:
示波器看CS波形带振铃,那CLK和MOSI信号也最好一起看下,有可能整体都有反射问题。

网友K:
不一定非得重做PCB,加电阻+适当的终端匹配,有时候也能达到稳定的效果。

网友L:
如果是批量产品,建议重做PCB做干净点,开发阶段的话软硬结合先跑起来再说。

网友M:
我用W25Q系列的时候,一直用10MHz以下的SPI频率,比设定的稳定性提高不少,你也可以试试看。

网友N:
你加的33Ω限流电阻如果能稳定通信且波形干净,说明PCB走线阻抗、终端匹配、器件布局存在欠佳但可控问题。

这种电阻通常放在MCU的SPI信号线上,起缓冲/阻尼作用,防止信号反射和振铃。

网友N:
如果PCB设计允许在SPI信号线上插入合适的串联阻抗(电阻或Ferrite beads等)且不会影响其他信号,就可以通过加阻抗解决,不必返工PC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