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低功耗模式电流降不下来

楼主(2025-04-22):
使用STM32L051的STOP模式,实测仍有800μA电流。所有未用GPIO设为模拟输入,断开调试接口,RTC时钟源用的LSI。还有什么隐藏的耗电模块要注意?

网友A:
完整型号是什么?

是否启动了ADC某些内部通道,那些通道往往需要手动逐个关闭;

网友B:
检查是否有外设在 STOP 模式下依然保持开启。

网友C(2025-06-10):
确保所有不需要的外设都已关闭。例如,ADC、DAC、定时器、通信接口(如UART、SPI、I2C等)如果未使用,应通过寄存器或HAL库函数禁用其时钟,避免在STOP模式下继续耗电

网友D:
检查内部电压调节器的配置。在STOP模式下,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压调节器模式(如低功耗模式或主调节器模式),不同的模式对功耗有影响。确保选择了最节能的模式

网友E:
虽然RTC时钟源已使用LSI,但仍需检查RTC的其他配置。例如,RTC闹钟、周期性唤醒等功能如果未使用,应确保其被禁用,以避免不必要的功耗

网友F:
确认唤醒源的配置是否合理。如果配置了不必要的唤醒源(如多个GPIO中断、定时器唤醒等),这些唤醒源在STOP模式下可能会持续耗电。只保留必要的唤醒源,并确保其配置正确

网友G:
检查电源管理寄存器的配置,确保没有启用不必要的电源管理功能或模式

网友H:
检查硬件连接,确保没有外部电路或器件在STOP模式下继续耗电

网友I:
某些外部传感器或驱动电路如果未正确关闭或配置,可能会通过GPIO引脚持续耗电

网友J:
在进入STOP模式前,确保内部RAM和寄存器中没有不必要的活动或数据保留。虽然STOP模式下大部分RAM和寄存器会被保留,但某些特殊功能或配置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功耗

网友K:
查查你的电路吧,一般电路有问题就会这样

网友L:
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啊?还是你的哪个外设没关闭啊

网友M:
使用STM32L051的STOP模式,实测仍有800μA电流。所有未用GPIO设为模拟输入,断开调试接口,RTC时钟源用的LSI。还有什么隐藏的耗电模块要注意

网友N:
尝试单独启用每个外设或功能,然后测量电流消耗

网友O:
所有定时器都被正确关闭或置于低功耗模式。

网友P:
仅保留芯片、电源和RTC,断开所有外设,测量电流。

网友Q:
未关闭的外设时钟

网友R:
使用LSI作为RTC时钟源时,如果未正确配置RTC唤醒功能,可能导致时钟源未完全关闭或处于异常状态。

网友S:
所有外设时钟已关闭。

网友T:
系统时钟配置正确,进入STOP模式后系统时钟会切换到LSI。

网友U:
STM32L051的STOP模式典型电流为2μA

网友V:
如果ADC在STOP模式下仍然运行,它可能会消耗额外的电流。

网友W:
Flash存储器在STOP模式下可能保持供电,导致漏电。

网友O:
使用示波器监控电流变化,可能会发现间歇性的电流峰值

网友X:
如UART、SPI、I2C等,如果未使用,应通过寄存器或HAL库函数禁用其时钟

网友Y:
可能因未完全关闭外设、引脚配置不当或存在漏电流路径导致 STOP 模式电流偏高

网友Z(2025-07-10):
除了将未用GPIO设为模拟输入,还要确保没有GPIO被意外配置为输出并驱动外部负载。

网友AA:
所有外部模块(如传感器、通信模块等)在进入STOP模式前被断电或进入低功耗状态。

网友AB:
检查所有外设时钟是否被关闭

网友N:
检查是否有外部设备或传感器仍在消耗电流。

网友AC:
所有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或高阻态。

网友AD:
没有未使用的外部中断被意外启用,这可能会导致MCU频繁唤醒。

网友AE:
ADC在STOP模式下如果不关闭,可能会继续耗电。

网友AF:
检查电源、连接线和元件,常见问题有短路、断路或接触不良。

网友AG:
HSI、HSE等时钟源可能仍在运行。

网友AH:
检查所有外部器件的供电引脚是否通过IO口控制

网友AI:
如果不需要RTC唤醒功能,可以完全禁用RTC时钟源,以减少功耗。

网友AJ:
关闭所有内部时钟源

网友AK:
RTC的唤醒定时器如果未被正确禁用,也会持续消耗电流。

网友T:
USART 未进入低功耗模式

网友AL:
未完全关闭的外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