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RTC时钟跑偏严重,每天快10秒

楼主(2025-04-22):
STM32L476的RTC使用外部32.768kHz晶振,匹配电容22pF。校准寄存器调至最大值仍无法修正误差,用示波器测晶振振幅偏弱,是否和PCB布局或负载电容选择有关?

网友A:
确保晶振与 MCU 引脚的连接尽量短,避免过多的串联电阻、过长的 PCB 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