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电机堵转检测异常触发

楼主(2025-04-20):
用STM32G431的HRTIM做无刷电机控制,堵转保护逻辑在空载时误触发。电流采样电路加了二阶滤波,比较器阈值反复调整无效,是否因PWM死区时间设置不当引起电流检测相位偏差?

网友A:
若死区时间过长,会使实际导通相位与预期存在偏差,从而影响采样窗口位置。

网友B(2025-05-26):
是不是电流采样点跟实际导通时刻对不上,PWM死区时间确实可能让采样偏早或偏晚。

网友C:
HRTIM控制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用ADC触发同步采样?有时候不对齐采样时机会有误判。

网友D:
二阶滤波虽然稳,但时延也大,建议先关掉试试是不是滤波延迟带来的假象。

网友E:
你设置的堵转阈值是不是太敏感了?空载时的毛刺可能也触发保护逻辑。

网友F:
我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,最后是在比较器前加了软延迟做确认才解决的。

网友G:
有没有在软件里加个平均或者中值滤波判断?单点比较很容易误触发。

网友H:
死区时间设得太长确实会导致采样点偏离,需要结合导通时间校准一下采样延迟。

网友I:
建议你试试看用DMA方式采样一整波形,再离线分析采样点和实际电流波形的对齐情况。

网友J:
如果你用的是低边采样,也要注意电流反灌或寄生导通带来的尖峰误差。

网友K:
另外一个方向是,你有没有试试用OpAmp+COMP直接进HRTIM Event来触发关断?硬件路径更稳定

网友L:
最小化合理死区时间,平衡开关损耗与电流畸变。

网友M:
精确配置HRTIM触发ADC的时序,补偿滤波器相位延迟。

网友N:
硬件滤波器参数优化,在噪声抑制与相位延迟间取得平衡。

网友O:
死区时间插入后,会延迟上下桥 MOS 的开关时间;

导致实际相电流的导通时间与 PWM 波形出现偏差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