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无线模块OTA升级导致Flash锁死

楼主(2025-04-24):
通过LoRa远程升级STM32F072固件,偶发升级后无法启动。排查发现Flash解锁序列在中断中执行,是否因时序问题导致OPTION BYTE被意外修改?

网友A:
中断里操作Flash确实不太安全,特别是解锁和写操作,建议放在主循环或者禁用中断后再处理。

网友B:
OPTION BYTE一旦误写,芯片很可能直接进死区,启动不了,我之前就被WRP搞崩过一次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检查升级失败后,OB里面是不是被改写了 BOOT 或 RDP 级别?

网友D:
OTA过程中最好把Flash操作流程做成状态机,严格控制解锁、写入和锁定的顺序。

网友E:
STM32F0的Flash控制器对非法写操作挺敏感的,解锁过程中进中断可能打断关键指令序列。

网友F:
你有没有用HAL库自带的HAL_FLASH_Unlock()?如果中断打断这个函数确实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G:
LoRa收数据过程中中断频繁吗?是不是中断嵌套时搞乱了Flash操作的状态?

网友H:
如果只是偶发,很可能是某次OTA包丢了或CRC没校验好导致写入了错误区域。

网友I:
我建议加一个安全机制,比如升级前先写一段Magic Code,重启后再确认是否刷成功。

网友J:
出问题后能接SWD不?我有次是RDP被写成1了,调都调不出来,只能重新烧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