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RS485收发器发热烧毁

楼主(2025-04-24):
使用STM32F103的USART2驱动MAX3485,连续工作2小时后芯片烫手。DE控制脚用推挽输出模式,120Ω终端电阻已焊,是否因总线冲突未及时关闭发送使能?

网友A:
不应该啊,总线冲突只是影响通信啊。

网友B:
这个情况我遇到过,确实如果DE拉高太久没拉低,总线会长时间驱动导致芯片发热严重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总线状态?如果一直是高电平或者有冲突波形,那就很可能是DE没控制好。

网友D:
建议你在发送完成中断里及时把DE拉低,这样能避免长时间占用总线。

网友E:
DE脚如果用软件控制,一定要和USART发送流程同步,不然很容易冲突烧芯片。

网友F:
你是主机还是从机模式?如果多个设备都可能发送,更要小心处理发送时序。

网友G:
有没有试过不用120Ω终端看看温度变化?有时候并不是必须加两个终端电阻。

网友H:
我之前用MAX485也是这样,后来换成自动方向控制的芯片比如SP3485就省事多了。

网友I:
如果芯片发烫但还能用,可能是轻微短时冲突累积热量,不至于烧毁但对寿命影响大。

网友J:
电源滤波、电压稳不稳也得看看,MAX3485对电源噪声有点敏感,尤其是工作在高负载时。

网友K:
你试过换一块MAX3485芯片测试没?排除下是不是个别芯片体质问题或者焊接虚焊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