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加密后程序无法从RAM调试

楼主(2025-04-22):
为STM32F415启用Flash读写保护后,J-Link无法通过RAM下载调试。工程已勾选"Enable Access to Core Debug via JTAG",是否需要额外配置调试认证密钥?

网友A:
解除Flash读写保护重新下载程序。

网友B:
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启用Flash读写保护,除非必须保护程序代码。若需启用保护,建议在生产测试完成后进行,并有可靠的程序更新机制如Bootloader。

网友C:
可用Bootloader或串口下载。

网友D:
没法通过Jtag调试口调试了。

网友E:
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是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