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传输屏幕花屏

楼主(2025-04-23):
用GD32F450驱动RGB屏,DMA传输图像时经常花屏。排查了时序和内存对齐,发现关闭Cache后正常,这是芯片的Cache一致性机制有问题吗?

网友A:
没有这样用过,帮顶一下。

网友B:
很可能是Cache一致性机制导致的问题。

网友C:
可能Cache未刷新或者是未失效导致的。

网友D:
建议用DMA双缓冲机制。

网友E:
手动刷新和失效Cache试试。

网友F:
降低屏幕分辨率和刷新率,减少数据传输量,验证是否与带宽有关。

网友G:
建议参考GD32F450的芯片手册。

网友H(2025-05-31):
需要开发者手动处理 Cache 和 DMA 之间的数据一致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