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脚配置问题

楼主(2025-04-22):
GD32VF103的GPIO配置成开漏输出后,接上拉电阻也无法输出高电平。用万用表量引脚电压只有0.7V,是芯片IO结构特殊还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?

网友A:
十有**就是你电路设计的原因。

网友B:
可能是上拉电阻问题。

网友C(2025-05-31):
开漏输出自身不输出电压,只靠上拉电阻把电平拉高。

网友D:
开漏输出模式下,高电平需要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。如果上拉电阻值过大,可能导致上拉电流不足,从而无法将引脚电压拉高到接近电源电压的水平。

网友E:
万用表量得引脚电压只有0.7V,可能表明上拉电阻与引脚内部或外部的其他电阻形成了分压,导致电压无法拉高。

网友F:
如果连接到开漏输出引脚的外部负载过大,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。检查连接到引脚的外部负载是否符合规格要求

网友G:
确保GPIO引脚已正确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。在GD32中,GPIO可以配置成多种输入输出模式,包括开漏输出。

网友H:
如果使用的电源电压不够提供所需的高电平电压,那么检测到的高电平电压就会偏低。确保使用的电源电压符合要求。

网友I:
在检测高电平时存在干扰信号,也可能导致检测到的电压偏低。可以尝试使用滤波器或其他方法来减少干扰。

网友J:
根据电路需求和芯片规格,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。通常,上拉电阻值可以在4.7kΩ到10kΩ之间选择。

网友K:
保证连接到开漏输出引脚的外部负载符合规格要求,不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。

网友L:
仔细检查代码中的GPIO初始化部分,确保引脚已正确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。

网友M:
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,确保其符合芯片规格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