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啥?

楼主(2025-04-20):
用GD32F305做USB HID设备,电脑频繁提示"无法识别的设备"。测量DP线有1.5k上拉到3.3V,协议分析仪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都没响应,是芯片USB模块需要特殊初始化吗?

网友A:
电阻连接错误,设备将无法被主机识别。

网友B:
GD32F305的VBUS检测引脚未正确配置或供电不足,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C:
可能是时钟配置错误。

网友D:
USB模块未正确使能?

网友E:
USB通信依赖中断机制。若未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或回调函数,设备可能无法响应主机请求。

网友F:
检查USB DP引脚是否通过1.5kΩ电阻正确上拉到3.3V或VBUS。

网友G:
用最新版本的GD32 USB固件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