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影响ADC值了?

楼主(2025-04-22):
求助大佬!GD32E507的ADC采样电机电流时,只要PWM启动就出现采样值跳变。已加RC滤波和屏蔽线,单独测试ADC正常,这是电机干扰窜入模拟地导致的吗?

网友A:
用示波器测试一下ADC引脚上的电平,在PWM启动时有没有变化,再测试一下VREF和VDD电压是否有变化。
可以适当提高ADC上的电流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,比如加上拉。

网友B:
很可能是电机干扰通过模拟地线窜入 ADC 模拟前端导致的。

网友B:
建议添加去耦电容,用线性稳压器。

网友C:
电机干扰通过模拟地线窜入 ADC 模拟前端是导致采样值跳变的主要原因。

网友D:
建议ADC使用差分线路测量,抗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