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从机会卡住的问题

楼主(2025-04-23):
为什么GD32F130的I2C从机模式经常锁死?用逻辑分析仪看SCL被拉低不释放,必须重启才能恢复。按照手册加了10k上拉电阻也没用,是芯片I2C模块的bug吗?

网友A:
可能是从机在接收到主机的数据或地址后,未正确发送应答信号,导致主机持续等待,进而锁死总线。

网友B:
可能是时钟拉伸处理不当

网友C:
上拉电阻配置问题?

网友D:
I2C 中断服务程序处理不当,如死循环、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或未及时响应主机请求。

网友E:
将上拉电阻值减小至 4.7kΩ 或 2.2kΩ。

网友F:
检查 PCB 布局,避免 I2C 总线过长或靠近高频噪声源。

网友G:
楼主的时序还是没有和硬件IIC配合好。
参考GD32的手册来编写,他们那个我们验证还是挺靠谱的。主模式和从模式都验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