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电复位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工作

楼主(2025-04-25):
GD32F350用SWD下载程序后第一次运行正常,断电再上电就启动失败。用镊子短接NRST脚又能启动,查复位电路104电容和10k电阻都正常,这是芯片的启动时序有问题吗?

网友A:
用示波器测一下,上电过程复位脚的状态,或者加大电容

网友B:
芯片启动时序问题?

网友C:
上电瞬间电源电压波动,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。

网友D:
可能是启动模式配置错误。

网友E:
在NRST引脚增加RC滤波,增强抗干扰能力。

网友F:
复位电路波形有干扰

网友G:
复位电路设计缺陷

网友H:
复位电路设计不合理或元件损坏,导致复位信号不正确。

网友I:
PCB布线过长、电源模块内阻大或去耦电容不足,导致断电复位后电压恢复缓慢,芯片无法正常启动。

网友J:
若电源去耦不足,电压跌落可能触发二次复位或程序跑飞。

网友K:
电源纹波过大

网友L:
若程序写入Flash后未正确擦除旧数据,断电复位后读取到错误指令,触发HardFault异常。

网友M:
电源在上电瞬间可能无法快速提供稳定的电压,导致单片机在复位后不能正常工作。如电源的输出纹波过大,或者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足,在单片机复位后加载负载时,电压会出现较大跌落,使单片机工作在不正常的电压范围内。

网友N:
用示波器抓一下是不是上电复位有问题,没有复位成功。

网友O:
一般不都有标准的复位电路吗?包括电阻和电容怎么匹配参数等

网友P:
代码中区分复位源,增加容错逻辑。

网友Q:
单片机复位后,时钟系统会进行初始化。如果时钟配置寄存器的值在复位后没有正确设置

网友R:
外部晶振未起振或频率不准确,导致单片机时钟信号异常。

网友S:
复位引脚干扰

网友T:
电源滤波不足导致复位引脚(NRST)出现毛刺,误触发复位或干扰程序执行。

网友U:
断电复位后无法正常工作,通常由复位电路不可靠、电源稳定性不足、时钟/存储器初始化错误或硬件资源冲突导致。

网友V:
复位后GPIO可能保持上次的输入/输出状态,若未重新配置,可能与其他外设冲突

网友W:
复位电路需要为单片机提供足够长的复位信号,以确保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、状态机等电路能够正确初始化。

网友M:
断电复位后,默认时钟为内部RC振荡器(HSI),若用户代码未重新配置外部晶振(HSE),可能导致时钟频率错误或外设异常。

网友S:
程序丢失或损坏

网友X:
检查电源系统,确保上电顺序和电压稳定性

网友Y:
用示波器+电流探头测量断电复位后电源电压跌落幅度

网友Z:
用示波器测一下复位引脚和电源上电时的波形

网友AA:
单片机芯片本身损坏或受到静电损害。

网友V:
测量断电复位后电源电压

网友AB:
检查复位电路和复位原因

网友AC:
单片机复位后,需要对一些关键寄存器进行正确的初始化,如端口配置寄存器、中断控制寄存器、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等。如果这些寄存器的初始化值不正确,会导致相应的功能模块无法正常工作,进而影响整个单片机系统的运行。

网友AD:
强化电源去耦

网友AE:
与其他电路元件之间的连接不良或损坏。

网友AF:
检查电路元件,确保电容、电阻等无损坏,电路连接无误。

网友AG:
闪存未擦除导致数据冲突,复位后乱码指令引发故障。

网友AH:
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设备频繁复位或程序出错,确保使用足够的去耦电容是关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