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上电一直重启

楼主(2025-04-20):
3.3V供电用示波器测了很稳定,但TC275每隔5秒就自动复位。看门狗寄存器显示是电源监控触发的,可我电源没问题啊!有没有老哥遇到过这种玄学问题?

网友A:
启动文件出错了?

网友B:
可以尝试用更高带宽的示波器进行精细检测,或者用噪声分析仪查看是否存在一些频率较高的噪声。

网友C(2025-06-18):
遇到TC275每隔5秒自动复位且看门狗寄存器显示是电源监控触发的情况,即便3.3V供电用示波器测量稳定,也可能是电源瞬态波动或看门狗配置问题导致的

网友D:
电源瞬态波动:尽管示波器显示3.3V供电稳定,但可能存在瞬态波动或纹波,这些波动可能超出看门狗的监控阈值,从而触发复位。

网友E:
看门狗的配置可能过于敏感,或者存在配置错误,导致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也触发复位。

网友F:
虽然不太常见,但硬件故障(如看门狗电路本身的问题)也可能导致此类现象

网友G:
使用更精确的电源分析工具(如电源质量分析仪)来检查电源的瞬态波动和纹波。确保电源在所有工作条件下都能保持稳定。

网友H:
查阅TC275的数据手册,了解看门狗的具体配置选项。尝试调整看门狗的监控阈值或关闭不必要的看门狗功能,以减少误触发的可能性。

网友I:
确保所有与看门狗和电源相关的硬件连接都正确无误。检查是否有松动、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。

网友J:
在软件中添加调试信息,记录复位发生时的系统状态。这有助于确定复位是否由特定条件触发,以及触发时的具体环境。

网友K:
如果怀疑是硬件故障导致的,可以尝试更换看门狗电路或相关组件,看是否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L:
电源不够呗,一般就这样的